HP TPN-W118 福利来了,通病。带图

楼主(2022-06-01):
HP TPN-W118 待机偏高,3V,5V待机芯片发烫,量到3V短路。烧鸡鸡C701,烫手,拆除问题解决。

网友A:
大师们都过六一去了嘛,都不帮忙顶一顶,沙发还得自己坐

网友:
这种短路一般不敢烧机,都是一个个拆?

网友:
好家伙,,又多了条经验

网友:
听到福利还以为是发图纸和点位呢

网友:
我碰到的待机偏高大多是IO问题,电容坏的还碰到的不多

网友:
烧鸡不怕烧别的现在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们都过六一去了嘛,都不帮忙顶一顶,沙发还得自己坐

我帮你顶一顶,不是大师

网友:
我刚碰到现象一样的,应该是通病。没有图纸。

网友:
反正现在修到3V短路,心里都是拔凉拔凉的,桥 U  EC都有可能挂,

网友:
反正现在修到3V短路,心里都是拔凉拔凉的,桥 U  EC都有可能挂

网友:
集成U 3V 短路。这个算运气好的。

网友:
碰到过也是这个电容坏

网友:
碰到3v短路直接放弃cpu坏  这以后得注意了 不一定了

网友(2022-08-16):
谢谢!先也是把芯片和上下管 都换了

网友(2025-10-10):
也是这个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