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引脚无电压是啥原因?

楼主(2022-06-01):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哪个脚没电压,

网友:
供电没有电压  换上拉电阻  测阻止

网友:
待机没电压,还是开机没电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有的触发了才有的.BIOS参与开机才有电压的.不参与按开关后才有的

网友:
不开机哈啥原因

网友:
触发了才有

网友:
还是供电没出来啊

网友:
待机不正常啊没开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