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81能点亮,但是一会黑屏

楼主(2022-06-01):
七彩虹H81能点亮,但是一会黑屏一会又好了一直这样是主板那里的故障,望大神解答

网友A:
黑屏时候测供电  信号  不行就丢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桥 的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测,如果黑了再好了一切照旧,那应该问题不大吧,但是显卡我不了解,没研究过,按说如果供电有问题我认为即使再恢复供电应该也没法破镜重圆,好了一切照旧,那应该是工作用电没问题,只是传输信号方面的供电问题,但具体什么道理,我不好说,毕竟电路方面也就高中水平还都还给学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候测供电  信号  不行就丢了吧

来不及测啊,黑一秒就亮了黑一秒就亮

网友:
确定是主板吗?不会是显示器或者显示器数据线吧?

网友:
解决了,把集显刷掉,上独立显卡就不会了

网友:
黑屏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B:
上独显就解决了?核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独显就解决了?核显问题?

是的,闪屏是核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独显就解决了?核显问题?

刷了bios核显就用不了了,只能加独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