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立显卡开启信号NV_EN_DOWN不出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如题关于独立显卡开启信号NV_EN_DOWN不出的问题 断开R428 ,Q47 G极依然为0   要怎么才产生,望高手解答

网友:
想不明白 如果Q47 G极为高 那门电路的rsmrst就为低了

网友:
为低正常 为高就关闭了{DOWN}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A:
为低正常 为高就关闭了{DOWN}   这么简单的问题

yjp

网友:
低就正常了,高的话Q47导通,上面的信号被拉低,RSMRST#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
Q46 到通 拉低 Q47 G极依然为0

网友:
NV_EN_DOWN应该还要转换一次才能为高吧

网友:
大佬图纸哪里能买到呢,淘宝也搜不到

网友:
低电压不是正常的吗?高电压就拉低RSMRST机器就不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低正常 为高就关闭了{DOWN}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知道为低是正常的  只是觉得 NV_EN_SOWN 也为低

网友:
不清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