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坏了,目前已经确认是这颗芯片损坏,那位大哥帮忙看看,具体型号

楼主(2022-06-01):
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十分感谢了

网友:
买块同型号边板换

网友A:
从就机器板上拆一个不就行了,不好购买的,买一个没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就机器板上拆一个不就行了,不好购买的,买一个没价值

主要坏的多,有7块屏幕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坏的多,有7块屏幕都坏了。

哦,那可以购买点备用

网友:
淘宝上有去看看吧

网友:
淘宝上面找人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坏的多,有7块屏幕都坏了。

主要是都坏的这个的屏,不一定换了这个就行了!可能后面有问题才烧这个芯片!

网友(2022-07-15):
技嘉的25LQ40B

网友:
屏坏了就放弃吧      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