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主板 RT3606BC 无集显供电通病

楼主(2022-06-01):
RT3606BC  43脚460K接12V  正常0.49V左右 注意这个65D电阻 会变小 无集显供电,我直接用510K的代换集显供电就出来了,修过好几片,有七彩虹的,有映泰的,还有梅捷的无集显供电,用独显可以显,换这个电阻直接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要是能有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A:
我刚才看了V星的图纸,采用 RT3606BC为电源管理芯片的,43脚TONSETA是12V通过1R和365K的电阻串联分压的
估计直接代换为365K的电阻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看了V星的图纸,采用 RT3606BC为电源管理芯片的,43脚TONSETA是12V通过1R和365K的电阻串联分压的
估 ...

请问这个引脚的功能具体是干什么的

网友(2022-07-02):
这个可以哦。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2-10-21):
我这个直接不出CPU供电,估计也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