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同方板GH5KN41,接电池后一会儿后出现保护隔离不过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主板型号:GH5KN41充电芯片:24781

送来时3.3VA短路,更换PCH和供电芯片以后开机正常了,电池充电部分出现问题,仔细一看原来是被上家修过了。现在故障是不接电池一切正常,接了电池之后可以充电,但充电电流只有0.285a左右,大约40秒以后,两个隔离管被关断,适配器不供电,也就充不了电了。拔掉电池后隔离管又恢复正常。充电IC,充电管,3个隔离管更换测试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师傅!

补充内容 (2022-6-4 21:30):
从好板搬元件过来检测如下:
更换BQ24781,故障一致;
3颗检流电阻,故障一致;
LM321,以及相关电路和元件,以及检查未断线,故障一致;
BTST电阻和电容,故障一致;
BIOS及ECBIOS重写,故障一致;

补充内容 (2022-6-4 21:31):
刚换了EC,故障依旧。崩溃中。

补充内容 (2022-6-5 21:26):
我查了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全部是正常的。
抽空研究了下,DC_IN进来先经过两个P管,P管受EC控制,
故障时,EC发出保护信号SAFTY_PROTECT给Q120,Q120关闭Q43和Q41输出,故而后级全部没有VIN供电了,也就不...

补充内容 (2022-6-8 21:50):
又换了一次EC正常了........观察两天,多次充放电目前正常。最关键的是,这次换下来的这片EC搬到到相同板号的(也是从确定可以充电的板子上拆下来的),还有原板上的EC,也是可以正常充电的。无语了。

网友A:
是不是总线数据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总线数据出了问题

今天又测试了下,0.28电流过后一刹那会偶尔触发充电电流1.2a。

网友:
考虑下电池,可以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看下

网友:
15  17脚。。看看

网友:
今日测试结果:
从好板搬元件过来检测如下:
更换BQ24781,故障一致;
3颗检流电阻,故障一致;
LM321,以及相关电路和元件,以及检查未断线,故障一致;
BTST电阻和电容,故障一致;
BIOS及ECBIOS重写,故障一致;

现在怀疑是不是EC,改天再测。

网友:
q8 q9换下试试

网友:
这个只能排查所有条件,是个细活

网友:
可以换一下适配器试试

网友B:
那就换电池,遇到很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电池,遇到很多这种问题了。

谢谢师傅回复!换了两块电池了,而且他的电池装在别的机器上充电是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所有相关的全部还完,也不断线,最后就是告诉客户不要用电池

网友:
应该是检测到电池充电异常关闭了,,看看电池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一样故障的主板

网友C:
连接到芯片1 2  19 20 这4个脚的精密电阻拆下来量下  还有看下充电电压是不是没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接到芯片1 2  19 20 这4个脚的精密电阻拆下来量下  还有看下充电电压是不是没达到

我查了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全部是正常的。
抽空研究了下,DC_IN进来先经过两个P管,P管受EC控制,故障时,EC发出保护信号SAFTY_PROTECT给Q120,Q120关闭Q43和Q41输出,故而后级全部没有VIN供电了,也就不能充电。
之前说到,电池刚接上时,充电电流0.285a,过40秒之后可调电源偶尔能抓到瞬间电流1.2a,我猜EC检测到电流异常,EC才会发出SAFTY_PROTECT。
今天有点晚了,抽空再研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全部是正常的。
抽空研究了下,DC_IN进来先经过两个P管,P管受EC控制 ...

那会不会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保护了  清华同方厂家充电电路设计的很奇葩 用的同一个充电芯片别的厂家设计的很简单故障率也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会不会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保护了  清华同方厂家充电电路设计的很奇葩 用的同一个充电芯片别的厂家设计的 ...

好的,今晚再战。我感觉应该是还是电流或电压检测引起的。因为我有多块电池。A电池电量低,充电一开始0.285a,40秒后,电流闪1.2a后切断保隔。B电池电量50%左右,充电开始电流1.2a左右,从充电开始到关闭隔离管不到1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今晚再战。我感觉应该是还是电流或电压检测引起的。因为我有多块电池。A电池电量低,充电一开始0.2 ...

这个正常机器充电也会先冲0.2几电流然后掉电再就是1点几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