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卡供电怎么维修?

楼主(2022-06-01):
其他供电都出了,就差显卡供电没出,有人愿意指点一下吗?

网友:
看一下显卡供电有几路,然后查供电电路上的场管、电阻、电容、三端稳压器等。要么短路要么开路

网友:
查芯片条件还有的是跑马后出来的

网友:
供电开启要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