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0 NM-B701 不定时掉电,自动关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6-01):
联想 Y7000 NM-B701 不定时掉电,自动关机。求维修思路?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
查一下南桥,是不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A:
查一下温控,查一下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温控,查一下温控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网友:
EC是不是跟它的温控有关?

网友:
换ec 掉电时3,5V 也一起掉 开启 ec给的   ec有一组数据测温控电路的  温控电路测不出问题  ,所以换ec   修过好几台  r720 也有这个问题   一般能好  祝你好运

网友B(2022-08-17):
我修过一个桥平台复位直连显卡复位的,开一小会掉电,应该是时序错乱,断开就解决了

网友(2022-10-06):
我也遇见一个开一会掉电     进过水 以前

网友:
CPU 供电    2949  47脚  2M 电阻 你看看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个桥平台复位直连显卡复位的,开一小会掉电,应该是时序错乱,断开就解决了

显卡复位和平台复位这两个正常情况下是断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