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GTX750Ti-2GD5

楼主(2022-06-01):
谁手里有七彩虹网驰GTX750Ti-2GD5的显卡,帮兄弟看一下核心背后的R540是否有件?阻值是多少的

网友:
这个估计得凭经验,看他是哪个电路上的电路,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我有烈焰战神   R540  是丝印000的电阻

网友B:
看图应该没有件吧  焊点很饱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该没有件吧  焊点很饱满的

有件的,腐蚀掉了,焊点我重新补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烈焰战神   R540  是丝印000的电阻

这线路一样的,那这电阻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烈焰战神 750ti

谢谢兄弟,我的卡修好了

网友(2022-08-12):
有个3个o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