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不出CPU核心供电3.3V

楼主(2022-06-01):
CPYCORE_PWRGD 不出3.3V高电平,

检测 VIN_SEN输入电压0.8V 正常,  VDD18输出电压1.8V正常,VDD33输出电压正常 3.3V

PR6711对应电阻,1脚 3.3V正常,2脚对应的CPUCORE_PWRGD低电平,不正常。

现在毫无头绪,找不到原因,主板通电 电流0.08A,不开机。 公共点电压20V正常,待机3V 5V正常。 内存电压1.5V正常。

问题就出在核显供电上,但就是不知道什么,

网友A:
大家有没有觉得CPU供电很复杂呢?反正我觉得是很复杂的

网友:
没有机型,没有板号,也没提供完整的图纸..............

网友B:
0.08的电流怎么可能会有CPUCORE_PWRGD,好多电压都没有吧

网友: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8的电流怎么可能会有CPUCORE_PWRGD,好多电压都没有吧

是,1V供电VCCST没有送到核心供电。  问题都出在CPUCORE PWRGD。  就不知道是不是CPU短路问题,还是什么原因造成CPUCORE_PWRGD这个信号没有

网友:
0.08还没到CPU这一步吧,37脚有电压吗?

网友:
有的 信号EN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没有觉得CPU供电很复杂呢?反正我觉得是很复杂的

以前是电压到了就出CPU供电,现在是条件到了才出CPU供电。所以现在的CPU供电问题复杂得多!

网友C:
根据楼主提供的说明,可以简单分析一下:
(1)PU6701芯片的37脚使能信号已有,高电平。
(2) CPUCORE_PWRGD 信号,可以通过拆除PU6701来确定故障点。一般情况下,PU6701这个30引脚应该是开漏输出,所以外部接有上拉电阻PR6711,10K。如果拆除PU6701,这个电压恢复,那故障就是PU6701,不然,就是后边电路了。而PU6701就发出来的原理图看,好像是48脚的,一般是QFN封装,所以很小,焊接比较容易,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原则。

没有数据手册,不好说什么。。。只要有原理图,器件数据手册,其实电源管理还是比较简单的,供电要这么多条件,只为了不扩大损坏范围,当然,也更容易出现其它问题。

网友:
外围电路都查看了没

网友D:
芯片有供电有开启没输出就先干芯片。。忘记是谁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有供电有开启没输出就先干芯片。。忘记是谁说的了

已经干了一次了 换了一颗散新的,不会这么巧这芯片坏的吧,

网友E:
试下刷个bios先,我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刷bios后核心电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提供的说明,可以简单分析一下:
(1)PU6701芯片的37脚使能信号已有,高电平。
(2) CPUCORE_P ...

重新确认过,确实是PU6701的问题,之前买了2颗散新,更换过一次,谁知道换了一颗坏的,现在主板已经修复,谢谢楼主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下刷个bios先,我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刷bios后核心电压就有了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