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刷bios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22-06-01):
请问大神是什么导致了,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明

网友:
刷bios出现这个问题  DC detect error

网友:
你要不要插上电源再试下?

网友A:
跟bios引导方式有关吧  需要调成uefi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bios引导方式有关吧  需要调成uefi模式

上面的DC detect error翻译是直流检测错误,跟uefi有关系?我是在联想笔记本第三方系统下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DC detect error翻译是直流检测错误,跟uefi有关系?我是在联想笔记本第三方系统下刷的

我以前刷宏基笔记本也是提示这个,改了就好了,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刷宏基笔记本也是提示这个,改了就好了,可以试下

好的谢谢,今晚试下,搞了两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bios引导方式有关吧  需要调成uefi模式

bios设置uefi模式,硬盘也重新搞了opt合适装系统,还是提示这个错误

,看来无望了。编程器刷的话有两个bios,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bios引导方式有关吧  需要调成uefi模式

找到问题所在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uefi引导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