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电源 辅助电源芯片炸了 大神们帮我看看芯片型号是多少?不胜感激

楼主(2022-06-02):
最近维修了一个电源24伏的,最开始是炸保险,开关管桥堆都坏掉了,次级安全,最后几个都换掉了,接220有输出,我试着加了一个负载,刚接上负载,有点噪音,过了一会儿,辅助电源芯片炸掉了?型号就不得而知了,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电源,或者知道这里是装的什么电源芯片
我把辅电的电路图也画出来了
开关管的波型也发一下给参考一下
先谢过各位师傅啦!

网友:
这种无型号找芯片我资源不多……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可以外挂辅助的电源板。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装芯片型号的话,可以外挂辅助电源板

网友:
那波形中间那跳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源管这样装呢

网友:
辅电的电路图也画出来了

网友A:
花这个时间都买个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这个时间都买个的了

主要想学习一下

网友:
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的话可以外接一个辅助的电源板供电。

网友B:
特征都出来了
7供电
8接地
2反馈
4-5变压器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征都出来了
7供电
8接地

对的呀,,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呀,内置开关管,外围没看到开关芯片,

网友:
这种应该好修啊,慢慢查原因呀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下

网友:
电压高都不敢搞啊

网友C:
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的话可以外接一个辅助的电源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的话可以外接一个辅助的电源板供电

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改变原有的不太想

网友:
感谢大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芯片2a0565z

网友:
可以外挂辅助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