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REV2.05内存报警

楼主(2022-06-02):
一块华硕H61M-E 2.05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也是报警·,首先总线阻值正反都正常,量电压都是3.3V,SPD正常,1.5V,0.75V都正常,刷官网BIOS也一样报警,将PU17芯片拆掉还是一样,上拉电阻都不是排阻,而且阻值正常,CPU和内存就不说了,都是自己测试用的正常,现在就剩桥和SQ19,SQ21了,先把两个管子拆掉,DS两脚用导线链接,结果不报警,滴的一声显示了,接下来就拆两个好管子装回去,再测试都是正常的,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刚刚还看到一个帖子也是不认内存的

网友:
但凡我早点儿看到你这帖子至少十张主板可以不用变废板

网友:
正在修也是不认内存的

网友:
但凡我早点儿看到你这帖子至少几张主板可以不用变废板

网友:
这两个管子坏的挺多的,还有就是上拉电阻

网友:
总线电压阻值正常,没有波形

网友:
问题很快就会重现

网友:
长知识了   这得记下来

网友:
楼主又发现了新亮点?

网友:
未看完就知道结果了因为我修过一样的

网友:
能说下这两个管子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
系统总线问题                      。

网友:
但凡我早点儿看到你这帖子至少二十张主板可以不用变废板

网友:
这个是SMBCL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