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60M光影主板只认一个内存槽

楼主(2022-06-02):
一块B560光影的主板,拿过来不开机。检测后发现插内存A槽可以正常开机显示。,插B内存槽开机不显示,代码22.  双插内存也不显示。这块主板是4代内存,对内存修的少,不知道怎么样往下修了?A内存槽插内存可以正常显示,应该主板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应该就是B内存槽的问题。这个一般要怎么样往下修?

网友:
把CPU重新装一下

网友:
现在CPU管理内存通道的,不认内存大多CPU通道出问题,换U就好。

网友:
换过CPU,10400和G5900  都试了

网友:
检查CPU插座,清理一下,有歪针要弄正。

网友:
检查CPU插座,针歪了

网友:
没有发现CPU座子有问题,应该跟座子关系不大,因为另外一根内存槽就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不好修

网友:
一般一个槽不能用都是CPU座问题,可以打下阻值

网友:
这种座子没问题直接换板了

网友:
试试BIOS,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有没有异常,都正常可以换个内存槽试试

网友:
打阻值,查供电

网友:
内存受CPU管理不是CPU问题就是内存和CPU中间断线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差不多了,打阻值,如果嫌麻烦那就买个阻值卡。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我表示赞同

网友:
查不过的槽子的smb信号有无短线 两个槽子是否一样

网友:
内存槽,CPU都有可能

网友:
换板算了      别折腾了

网友:
排除外观问题。跟CPU 。一般都是CPU脚座有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的小芯片不良包括小电阻电容损坏的。影驰的内存槽容易坏。你这个说不定就是槽子坏了

网友:
换U,打值,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