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不认内存

楼主(2022-06-02):
一块华硕H61M-K不认内存,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报警,一长2短反复报警,CPU和内存供电出来了。

内存这块修的少 ,不知道怎么样往下修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总线的线路有没有断线,看下SPD,刷bios,在不好使我也没法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BIOS刷过了 ,内存总线和SPD不知道怎么样插?

网友:
查内存VTT,总线,SPD,华硕H61都是有转换管子的

网友:
这个对图纸跑一下看看!

网友:
CPU下面是否有 脏东西 或者 缺通道了

网友:
先换掉五楼标出的两个三级管。估计就好了。

网友A:
换掉那2个三级管,插内存不报警了,但是跑码到55不动了,也不显示,原来是跑码到22报警,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跑码22,换了那2个三极管插内存跑码55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那2个三级管,插内存不报警了,但是跑码到55不动了,也不显示,原来是跑码到22报警,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跑码22,换了那2个三极管插内存跑码55了,还是不显示。

55还是内存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那2个三级管,插内存不报警了,但是跑码到55不动了,也不显示,原来是跑码到22报警,插内存和不插内存 ...

再次涮最新BIOS

网友:
CPU散热螺丝孔周围有没有断线

网友:
内存的时钟复位,内存槽有没有坏?内存主供电、辅助供电?BIOS你已经刷过了,就换CPU

网友:
内存槽内存槽

网友:
直接推开CPU,重压,内存卡槽酒精清晰待干透。插回内存

网友:
有个啥rom这个芯片开机接短路一下

网友:
坐等结果坐等结果

网友:
BIOS 不行就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结局时怎么样,期待啊

网友:
感谢大神们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