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开机显示屏颜色不对

楼主(2022-06-02):
机器远故障是开机暗屏,用我的液晶测试可以亮,所以说明机器是液晶屏坏。但是装上颜色不对,感觉少一个颜色,拆机发现屏线接口处有腐蚀,电容有掉电,原来红屏,补好后是偏蓝色。这还有啥问题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屏接口电路还是有问题,把屏接口外围阻容芯片之类都查一下,表面没腐蚀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做个系统也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就那几对差分线问题,查完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