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装个系统引起的麻烦事

楼主(2022-06-02):
  早上客户拿过来一台华硕X552W,说是电脑系统崩了,要重新装个系统。接过来开机,直接进BIOS了。告知这是电脑没识别到系统盘,有可能硬盘问题。进PE有看到硬盘,客户说里面全不要了,好吧重新分区,ghost w7,一切似乎很正常,说硬盘应该无碍,安装过程中客户说有事,下午过来拿。
  等到装完,发现没网,打开设备管理器,诶...没有网络适配器,有线无线都没有,怀疑驱动问题,接上USB网卡用驱动精灵更新一遍驱动试试,然而驱动精灵里面也还是没有网卡,奇怪了。难道系统问题,换win10试试,再次安装win10原版,装好后打开设备管理器,还是没有任何网卡,而且貌似连声卡也没有,声音图标当然也是一个X。遂打电话询问客户之前使用是否正常,客户说之前正常的,,卧槽...头上顿时升起一片阴云!
  既然识别不到网卡,难道是网卡坏了,但是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拆机吧,打开测量供电正常,打各数据线阻值也没发现异常,换一片无线网卡试试,然而开机也还是没有,我X!这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还有声卡都没有,三个同时损坏的概率几乎为零啊,但是这三者都是通过PCI总线直连CPU,难道CPU内部模块有问题?这可要我咋整??

网友:
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A:
不能询问客户之前是否正常,你直接给客户说 做完系统后发现机器有问题,而且是硬件问题。让客户付费维修。不然你只能修好 而且只能收系统钱

网友(点评):
。。。以前都是这样问的,十个有九个都说正常,现在都是直接说有问题 要付费维修,基本上就都是以前就有问题不用管了!

网友:
装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B:
你的处理流程有问题,不能客户说什么你信什么,他说只是系统坏了你不能这么想,一开始就应该跟他说不一定只是系统有问题,等我先做个系统试试,有别的问题我再通知你,费用根据故障现象另谈

网友:
你用工具装个原生系统试试,ghost包里面的驱动很可能和这个电脑的硬件不兼容

网友:
该怎么收钱就怎么收钱

网友:
硬件问题。让客户付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处理流程有问题,不能客户说什么你信什么,他说只是系统坏了你不能这么想,一开始就应该跟他说不一定只 ...

对头,就是之前有问题可以也说正常,你没治

网友C:
AMD的机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网友D:
usb网卡都不行,但楼主装系统应该用的u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询问客户之前是否正常,你直接给客户说 做完系统后发现机器有问题,而且是硬件问题。让客户付费维修。不然你只能修好 而且只能收系统钱

是的,毕竟这些问题,不装好系统你也发现不了,实话实说,就是你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网卡都不行,但楼主装系统应该用的u盘吧

接USB网卡正常,只是它自带的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询问客户之前是否正常,你直接给客户说 做完系统后发现机器有问题,而且是硬件问题。让客户付费维修。 ...

也对噢,已经跟客户说了!他同意暂时外接使用

网友:
直接说系统安装不上去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在没有征得客户认可自己机器有问题并且愿意付费维修之前,不要拆一颗螺丝,免得惹一身骚,吃力不讨好

网友:
实话实说,有什么就说什么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装完之后硬件问题,因为拿来的时候就是不进系统。都是告知客户机器本身有问题。
还有一次一个老本本。装完系统客户找我说没有了蓝牙。。。。那个本本本来就不带蓝牙,奇葩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装完之后硬件问题,因为拿来的时候就是不进系统。都是告知客户机器本身有问题。
还有一次一个老 ...

那个本本本来就不带蓝牙,这客户够坑的

网友:
先进pe测试  测试正常再做系统   开机直接进bios大部分都是bios电池没电了和系统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机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这款机器有AMD的吗?真长见识了

网友:
坑很多  一不小心就入了

网友:
问客户时99%都说之前机子没问题。
这种情况最好如实告知客户,没经客户同意最好不拆机。

网友(点评):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店里全程监控,发现问题及时沟通,没有沟通不能拆机,硬件问题就说不清楚

网友:
遇到过装完系统,USB键盘鼠标无识别的

网友F:
没测出来啥问题,客户也没修,外接USB网卡声卡将就着用了

网友:
我来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我们动客户电脑之前都是要么自己硬盘做系统测试要么PE里把键盘声音上网都测试完才会给客户说大概判断哪里的问题,询问客户是否同意的

网友:
进bios f9还原可能能好 前几天遇到了个x550d同样情况 f9搞定

网友:
不会做生意。。。。。

网友:
换系统前,做一手准备,先进pe维护下看能不能正常,正常就不做系统,就怕客人讲话模棱两可

网友:
哈哈哈哈  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网友G:
大家检测出问题后,客户说不修的,都会收检测费用吗,许多时修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甚至花了一些钱拿零件来测试了,但客户往往都会说,没修好还收钱,一直会跟你扯皮,搞得很心累,又不想像一些同行不行就干死它主板的做法,但不收点工时费,又是很不甘。像楼主的这种情况,有些挑剔疑性重的客户还会说你故意修坏他的机器,更是一肚委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检测出问题后,客户说不修的,都会收检测费用吗,许多时修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甚至花了一些钱拿零件来测 ...

做维修的,应该难免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客户好说话的还行,不好说话的可能就会弄得很不愉快,只能在接机的时候多留心一些了,提前跟客户说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但是像这种,不装好系统根本不知道,也是头大,哎!

网友:
修过一个Dell的缺少一个CPU供电+V3.3A_1.5A_HDA没有识别到声卡和网卡这些的

网友:
太正常了,最好当着客户装系统,如果要拆机也要当面拆机.

网友:
估计还是系统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测出来啥问题,客户也没修,外接USB网卡声卡将就着用了

这外接的怕是有点多啊,哈哈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你适合做流水线,不适合谈客户,很简单的问题,你拆机干啥?你拆机反而说不清,有监控,你怕啥,装系统能把声卡,网卡撞坏?

网友(2022-07-06):
我的华硕是天选自己装系统出现了,装好没有驱动网卡不起作用触摸不行,后来找会装华硕新款的人帮我的。听他们说要关防火墙在装驱动先装的是网卡驱动好像说只可以装低版本不能装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