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FA506版号DABKXBMBAD0测试OK

楼主(2022-06-02):
原机器故障:触发开机后裸板电流0.02、测试无3V待机 有5V待机、测3V5V开启信号、3V开启信号S5_ON2开启信号0V、无短路、查图纸看5V 1.8V 3V 都要有。实测5V有 1.8V有 直接刷BIOS测试开机OK。

网友:
已测试 BIOS OK的

网友(2022-08-07):
刷了开机显卡驱动打不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3-06-14):
我也遇到一台触发没反应的,但是触发之后3.3和5V确实是出来的,其他电压没有反应,下载来试试

网友(2023-12-14):
电流0.2A上不去刷完正常开机

网友(2024-04-26):
牛牛牛,找半天这个BIOS了,谢谢

网友(2024-08-15):
楼主什么CPU,CPU不一样不能用好像

网友:
注意上电电池,电流0.2A上不去刷完正常开机

网友(2024-10-16):
刷完,显卡驱动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