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20 G2 cpu和内存vtt供电为0 刷新bios无效

楼主(2022-06-02):
主板号为 6050A2635701-MB-A02  现象为插上电源主板自动通电风扇狂转wifi灯和音量灯常亮 没显示 强行关机 可以关掉 再开几秒后就自动关机 测主板 有3.3V ,5V ,1.07V,内存供电1.37V (VTT电压为0),1.5V , 查资料U2511(2546)容易烧坏 买了更换无效.后来怀疑 U4411 (SBI)烧坏 有两脚电阻为零 更换无效 查资料才知道是温控类芯片 ,最后刷新bios问题一样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怎样修,万分感谢!

网友:
开机电路跟IO和南桥有关。你得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A:
机电路跟IO和南桥有关。你得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电路跟IO和南桥有关。你得查一下开机电路。

南桥不是和北桥合在一起吗 io坏的可能性大吗 怎么测出io坏 如果io坏为什么还能手动关机和开机

网友:
先把VTT电压修出来   才能进行时序中的下一步   cpu供电   温控烧了先换了

网友B:
前段时间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是内存供电的pg被相关电路拉低,是先出pg去开启别的供电,后面由cpu发出内存vtt宫殿的开启,后面才会正常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是内存供电的pg被相关电路拉低,是先出pg去开启别的供电,后面由cpu发出内存v ...

vtt输出的芯片为apl5338 第七脚s3测电压为0v 所以不工作  这个脚由哪个芯片控制未知 从旁边飞线取个3.30v电压强制开启工作条件  vtt有0.68v输出 然而cpu电压还是为零 故障依旧

网友:
Cpu 供电芯片tps51622a无bg信号 电压为零 这个bg信号从哪来呢?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南桥 IO BIOS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