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H上电掉电,重复掉电。

楼主(2022-06-02):
     故障点一:内存SPD供电的一支0欧的电阻损坏,造成内存缺部分供电工作不正常,导致上电掉电。查阅论坛已有多个贴子提到该故障点。
    故障点二:BIOS程序丢失,导致上电掉电,重复掉电。
    也遇到两个故障点同时出现,并且主BIOS和备BIOS同时丢失。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手头正有一块不开机,拿出来仔细查查

网友:
BIOS程序丢失多一点 拆一个BIOS 在刷

网友:
看来这是通病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遇到可以直接先干,不行再按时序查,省时间。

网友:
可以,双BIOS一起坏的不多

网友:
这电阻坏还未遇到,触发不了经常了

网友:
spd供电修的不多,就在联想品牌机板子遇到过一次,是0欧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