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这个脚11v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2-06-02):
mos管这个脚11v不正常,求助大佬帮忙看看
主板是华硕p8h61m lx plus 1.0
开机通电触发开机后就断电
断电后不重启
量到这里电压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5v左右
不知道这个脚连到哪里
卡在这几天了
tb,咸鱼,维修论坛找点位图也没有
讯维有个图纸但是过期了无法下载

新手摸索无奈解决不了
求助大佬看看有不有图纸或者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7609-1-1.html

感谢,但是这个就是附件无法读取的那个帖子,可能是时间太久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7609-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650-1-1.html
这个帖子的点位图可以用,无意间刷到的,搜标题搜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650-1-1.html
这个帖子的点位图可以用,无意间刷到的,搜标题搜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650-1-1.html

网友:
个人建议圈起来的都换了。

网友:
这个是点位图。

网友:
那个是控制脚不用管,你看电解电容输出电压没有

网友:
待机条件确定满足了?

网友:
你这是什么问题,D  S电压不正常吗?没输出你可以搞这个,有输出没人查这个

网友:
鑫制造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