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符合啥前提条件主板灯才会亮,或电源头接口灯!

楼主(2022-06-02):
我知道光有待机电压三五伏是不会亮,是不是还要有ec正常和保护隔离电路正常才会亮?要是如此要查哪些关键信号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主板灯亮主要是EC的待机条件正常,如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AVIN,LID等,最后还要EC发出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灯亮主要是EC的待机条件正常,如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AVIN,LID等,最后还要EC发出RSMRST#。

嗯,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灯亮主要是EC的待机条件正常,如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AVIN,LID等,最后还要EC发出RSMRST#。

以前我把ec和bios拿掉也不亮,还有把南桥拆掉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