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PS236VX偏紫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2-06-03):
闲置一边半年多了,就突然换上以为用的,没想到就这样了,VGA线也换过了也是一样,还没拆开看,请问这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
在菜单里复位一下试试,现像看像是缺色。

网友:
缺少绿色信号,也有可能显卡问题,也有可能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