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主板通电不开机,维修方向

楼主(2022-06-03):
x220主板,H0225-3,i5cpu,原来可以开机,开机提示2100错误(HDD检测错误)。用u盘能进pe系统。
拆了一次主板,准备检查一下SATA口,换了硅脂,再装回去,不开机了,按电源开关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求助:主要问题出在哪一方面,感觉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只有万用表,维修经验0,老主板了,想尝试自己捣腾一下。
感谢!

网友:
建议换个板或者给专业人士维修吧  就像楼主说的维修经验为0  感觉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这个说法就很无语  就算有人指导你也得先知道B+供电是否正常   待机电压出没出   各大电路阻值多少中途有没有碰掉东西都要知道吧   如果是0基础的话又得解释半天    光靠线上指导修不了的

网友:
拔了纽扣电池就好了

网友:
维修经验为0就别折腾了,老实给维修店去修吧。我直接告诉你是待机那块出问题,你又会查吗?教你就好像给一个婴儿喂奶一样,除了会用嘴巴吃奶其他一概不会。你要学技术的话我个人建议你付费到迅维学习。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不贵

网友:
拿给同行修吧。自己工具都没有

网友:
一个硬盘坏了的机子搞成这样 也是个人才

网友:
嗯,别人吃饭的手艺,别想一下子自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