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楼主(2022-06-03):
我的一台华硕X80N笔记本电脑,当时装的是XP系统,想改装win7,装后发现显卡没有合适的驱动,屏显画面无法调整。请教高手,有何好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先升级官网的最新BIOS,没有官网WIN7的显卡驱动,用精灵下公版的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这个一般是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驱动总裁下载的。

网友:
用原版Windows试试。看看驱动能装上。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只是我是一位老人,过于复杂的操作有点不知如何下手。我重装系统用的是网上下载的装机大师,一键重装比较省事。要在此“大师”的基础上再更换显卡驱动没搞过。曾根据此笔记本电脑的型号搜索过可支持win7系统的显卡驱动,无果,所以发帖咨询。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A:
公版驱动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版驱动直接用

谢谢你的回复,让我好好消化你提供的信息。

网友:
老古董机器该退休就退休吧,就算能勉强驱动上还是没法用。

网友:
回复大家,我的古董电脑换装win7系统成功了。上面反映显卡驱动的问题其实是一场误会,原因是因为电脑太老,装机大师重装没有提供该电脑的显卡驱动,需要自己搜寻并安装。而之前我以为就无法处理了。之所以折腾,是了解怎么重装系统,并亲手实践一下,力争与时俱进。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网友:
用原版Window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