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ptiplex3020维修

楼主(2022-06-03):
戴尔Optiplex3020维修

趁着放假整理下之前维修的电脑,这回修的是自己的工作机,电脑是在给公司产品下载固件时,突然黑屏了。
于是拆机量了下有至少两组电压电短路(后来发现其中一组是待机3.3V),一组在桥附近,怀疑桥挂了。测了下所有的USB接口数据脚对地阻值,不出意外全短了。当时想法是修好后一定在外接的USB全部接上HUB防止烧桥。

怀疑是没有共地,电平是从J-LINK串到U口。桥上面印迹是SR177,也就是H81,刚好手上有,拆下主板上的附件送去更换PCH。
板号信息:MIH81R/Tigris MT MB    12124-1M   490P1$ FA  (网上没有找到这个完全相同的案例板,主机前面板也没有Optiplex3020字样,可能生产批次不同)

更换完PCH回来,第一件事是打对地阻值,原来短的地方不短了,于是装上CPU居然不触发。首先怀疑的是桥没换好,测了下所有U口对地阻值都正常,测了下电压有待机5V和3.3V,二级的3.3V和5V没有应该要触发后才出来吧。其它地方没有电压,台式机修的少,这个还是品牌机,网上都找不到图纸

网上找了个BIOS刷上还是不触发。折腾了许久,这期间在IO这部分排查了好久,当时广东疫情快递发不了,差点下单买了个IO,IO是SMSC SCH5553-NU,不常见的品牌(史恩斯)。当时跑线路发现开机信号除了进IO也有进桥,也不确定这个IO是否参与触发。

后来网上参考了一些大神的帖子,修好了,差点放弃了。
参考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7230-1-1.html

帖子里说Q29容易烧,于是找到Q29的位置看了下丝印是X1DA,某宝查了下是AO3401,是P沟道MOS管,手上刚好有。更换后插电自动开机了,说实话当时很开心。
损坏的Q29
新的MOS管

以为修好了,于是关机再测试发现问题来了,一个是上电自动触发开机,一个开机慢,要十多秒才有显示。先处理开机慢问题,怀疑之前刷的BIOS有问题,连刷了几个BIOS(包含自己备份的)还是开机慢,后来照着网上的教程将自己原先备份的BIOS分离合成新的BIOS,刷上后开机变快了。但是自动触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排查了好久也没解决,后面想想算了,能开机就行了。于是将主板装到机箱里,接上所有的外配,插电风扇转了几秒就停了(应该是自检),没有自动开机,很意外。按开关开机再关机,断电再插电并没有自动触发,反复试了几次,居然好了。目前已使用1月有余,没有问题,U口上的HUB已经加上了,从今以后会更加爱护它。

总结:小白一个虽然修好了,但其实里面的很多原理还不是很懂,属运气好点,分享一下,权当记录自己的工作生活。

合成好的BIOS

网友:
3.3V转换管挂了,

网友:
我是来找下载分的

网友A:
硬件上的问题一堆软件限制就很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的问题一堆软件限制就很恶心

是啊,有些故障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难道走弯路了吗?

网友:
帖子写得挺详细,闹了半天,却是个通病引起的故障,不过修好了总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B:
我正在学习修电脑,手工没问题,修手机十来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学习修电脑,手工没问题,修手机十来年了

电脑维修手工要求没手机维修高,多补充下理论知识,就事办功倍了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楼主,用自己备份的bios 合成新的bios
需要哪些工具,具体是移除备份bios 的哪些代码,
能附上你参考的教程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楼主,用自己备份的bios 合成新的bios
需要哪些工具,具体是移除备份bios 的哪些代码,
能附上你参考的教程地址吗

网上有教程,你可以先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