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无图无点,改诱骗器,图文并茂很详细

楼主(2022-06-03):
机器型号:华为KPRC-W10L
板号:   DAH96PMBAB0  REV:B
故障: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插充电器无反应。
       题外话,和主题相关,也很重要
    华为笔记本接口的更换,确实很容易掉点,线脱落,如果你正在更换华为的接口,强烈建议请先看看下面这个帖子
    正文开始
   1,我手上这款华为,故障就是电池开机进系统,插充电器没有任何反应,我以为又是接口问题,内心还是有点虚,每次拆这个接口,差不多都是掉点,焊接那是一个费时间,很麻烦。拆机之后,发现接口位置,一个芯片烧焦,一个芯片冒泡,看板号,论坛和鑫智造,无任何资料!

         2,这个芯片其实都有,TPD8S30 TPS65982本来想换芯片,但是拆了8S30,发现,下面烧焦,严重短路!这个时候只能使用另外一个办法,改诱骗器!
[font=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14253300鑫豆2025-3-12 00:00
 会员90070300鑫豆2025-3-3 18:54
 会员3390300鑫豆2025-3-2 21:30
 会员1119317300鑫豆2025-2-21 23:50
 会员516179300鑫豆2025-2-16 13:05

网友A:
那诱捕器这么大也放得下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样改的话,客户的适配器用不用换?

网友B:
诱骗器能自动·识别电压吗?还是得调一下诱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诱捕器这么大也放得下

壳子里面需要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诱骗器能自动·识别电压吗?还是得调一下诱骗器

诱骗器可以出四种电压,5  12  15  19 V           有焊接点,标准好的,我没有拍出来!

网友C:
用户同意这样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同意这样修吗?

给客户讲清楚的,芯片烧,板层烧,无法完美修复,改接口,外观开不出来,完全一样,只是TYPE_C接口只能充电使用,其他功能阉割!  客户基本都同意!

网友D:
大致意思就是红色接公共点吗

网友:
正极接充电芯片前端acp acn检流电阻上吗

网友:
这个接口太难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致意思就是红色接公共点吗

肯定不是啊,接公共点的话,电池怎么充电呢,可以理解接普通笔记本的电源接口!

网友E:
可以嘛张师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嘛张师傅,呵呵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F:
这样修能行不,,,用的多久???

网友:
终于等到大神的详细说明了!

网友G:
只可惜了C壳,要是这诱骗器再做小一点就完美了

网友H:
厉害,板子都穿孔了,想起来了,以前修了一个索尼穿孔的,直接把烧黑的部分给挖了,最后还没修好,客户找到售后去了,说我搞破坏,板子打孔了,最后客户又返回来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板子都穿孔了,想起来了,以前修了一个索尼穿孔的,直接把烧黑的部分给挖了,最后还没修好,客户找到 ...

挖洞,一般都要和客户说一声,避免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可惜了C壳,要是这诱骗器再做小一点就完美了

只是塑料盒铁皮,打磨 一下!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修能行不,,,用的多久???

诱骗器大家都在改,目前来说,还是挺稳定的!TYPE-C这块升压,涉及的电路有点复杂,有些机型也没有资料,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I:
楼主在哪儿做维修了,技术实在是高啊!  要说在我们本地,以后找你修机器。

网友:
让我们一起愉快地学维修

网友:
楼主厉害了,能用就是好方法。

网友J:
腐蚀成这样了,修好了就怕也不稳定

网友:
现在都更新换代了,小芯片都BGA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哪儿做维修了,技术实在是高啊!  要说在我们本地,以后找你修机器。

成都,加个微信一起讨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腐蚀成这样了,修好了就怕也不稳定

烧的只是隔离那块,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318e9ffa9NdHqi&id=591914312564&ns=1&abbucket=1#de ...

对的,对的,还可以,改了小米的,也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样改的话,客户的适配器用不用换?

适合TYPE-C适配器啊,只要客户的不坏,不需要更换啊,外观看不出来的!

网友:
诱捕器这么大也放得呀?

网友:
厉害,板子都穿孔了,都能修起来

网友:
这用弄能用的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成都,加个微信一起讨论嘛!

成都高手多,我在西安了 。要是在本地,找起来也方便。

网友:
这是温度不够拆的接口 把主板焊盘都拔掉了吧。 不然怎么会掉那么多

网友:
那么大怎么房里面

网友M:
师兄厉害。。改天详细的问你怎么改诱骗器,。等我手上有实物了请教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师兄厉害。。改天详细的问你怎么改诱骗器,。等我手上有实物了请教你

好滴好滴,   请教不敢当哦,一起讨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滴好滴,   请教不敢当哦,一起讨论哦!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N:
楼主 理论功底深不可测啊 感谢大师 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O:
这板我早就放弃了。楼主大神,技术NB

网友P:
这个电阻  不是 公共点的那个 检流电阻 ?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阻  不是 公共点的那个 检流电阻 ?

肯定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板我早就放弃了。楼主大神,技术NB

电池正常显示,只是隔离而已,可以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 理论功底深不可测啊 感谢大师 分享宝贵经验

过奖啦,兄弟,慢慢琢磨的!

网友:
这样只能简单充电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A:
那诱捕器这么大也放得下

板子不需要挖  壳子也不需要挖 这机器我改过 ,但是壳子扣的有一点缝   没那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板子不需要挖  壳子也不需要挖 这机器我改过 ,但是壳子扣的有一点缝   没那么紧

来个2.0教程

网友:
TypeC的电源接口真的是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Q:
板子不需要挖  壳子也不需要挖 这机器我改过 ,但是壳子扣的有一点缝   没那么紧

板子是不需要挖,我开始是想修出来的,那里烧短路啦!才挖的!

网友:
感谢月饼老师,加分!

网友:
实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述

网友:
6666太厉害了,这玩意直接给升压电路模块化了

网友:
我靠   送你两个字  牛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