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510不触发

楼主(2022-06-03):
华硕H510mk原来故障现象是  能触发   不过内存。 当时没多想直接官网下载个程序刷上 上电不触发了

脑瓜嗡嗡的 官网的不触发 再找论坛的  大佬给合成的 某宝的 最后买了一张新板子 在没上电之前把BIOS备份 刷上还是一样的悲剧
请问各位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刷个BIOS就悲剧了呢

网友A:
IO芯片有可能坏了。查一下IO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太倒霉了 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芯片有可能坏了。查一下IO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

确实哪里都没动 只刷了BIOS 原来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哈哈哈,永远不知道意外会什么时候降临

网友:
未过保吧? 送保吧

网友:
得多向大侠们学习学习

网友:
继续刷呀,换个bios芯片,再换个程序,cmos电池拿掉刷

网友:
好新的板子哦师傅。。。

网友:
肯定不是bios问题了,你再试试你的bios芯片是不是好的先

网友:
bios刷坏了也可以不通电的

网友:
跟测bios没有关系的,不相信你刷回原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cpu要装

网友:
这板子不装CPU可能会不触发

网友:
不装cpu不能触发,不想上u就上假负载,不是h81 h61时代

网友:
没CPU是无法触发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这种新款主板,谢谢分享.......

网友B:
把cmos电池扣子来放放电试试,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放放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mos电池扣子来放放电试试,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放放电好了

这个已经放过电了 不行的 有时间了再研究一下

网友:
510板子难道不是在保内?

网友:
新板子这么难搞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