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两个acer本本

楼主(2022-06-03):
一个4739,说是进水,拆开,打各电感没短,这个玩意烧了感觉然后订芯片,

另一个4738,开机没反应,待机3,5v正常,待机时可调0.003a,按开关后0a.打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然后把cpu取下来,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奇怪的是取了供电插头后主板上还能测到电压,19v然后慢慢地变少。

这个pq29,插充电器后g极高电平2 3脚不导通是吧,我没接电池,按开关后3脚会有1到2v电压,就是拔了充电器这个电压也还在

网友:
4738这个是换cpu出现的问题,以前好好的,搞了一个i5装上就不行了,换回来也不行。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原装电源找不到了,用的一个显示器电源,这个显示器以前是坏的换下来的。但是用表测试又有19v输出

网友:
4738这台找到原因了 ,这个机器是cpu是i3 380m,装了i5 3210m后出现的问题,后者是3代,前者是一代。应该是短路把cpu供电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