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充电器和电池单用可以开,全接完开不了

楼主(2022-06-03):
DELL G3 3579 充电器和电池单用可以开,全接完开不了,谁遇过,是不是BIOS,但BIOS也写过,都不得

网友:
先看充电芯片,再看IO

网友:
三板斧下去不就行算了吧

网友:
看看不能開時的電流?

网友:
隔离管检查了吗

网友:
隔离  充放电管  检流电阻  都看看

网友:
隔离管都正常,充电芯片也换过了,是95522

网友:
能充电吗?

网友:
查一下条件吧 还有中间针

网友:
这样有点难搞了哦,ACIN 隔离

网友:
这应该是造成短路了,查看电源口,

网友:
acin,95522芯片坏的多

网友:
还是有管子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