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

楼主(2022-06-03):
如何快速查找短路器件

网友:
直接用维修电源加电1V左右,不能超过3.3V去烧机啊,发到哪里发烫就是那里有故障了

网友:
我试了,发烫的那个器件是5V转3.3V,还是没有找出那个故障

网友: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后来发现是一个电阻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