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开卡工具,如果有效,可以有偿

楼主(2022-06-03):
主控是SM2246XT
闪存料号:2CA4E554A901
制程:MT29F512GO8CKCCB
MT29E2TO8CTCCB
MT29E1T08CUCCB

网友A:
SM2246有公版的开卡软件吧

网友B:
我劝你放弃吧,划线的片子,还不如黑片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劝你放弃吧,划线的片子,还不如黑片耐用吧

这么惨,我不懂这个,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2246有公版的开卡软件吧

没找见呢,一点自动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劝你放弃吧,划线的片子,还不如黑片耐用吧

贪小便宜吃大亏啊,现在固态坏的真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贪小便宜吃大亏啊,现在固态坏的真多

现在TLC QLC 短命,肯定容易坏,其实很多16年前的固态都比现在的新款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劝你放弃吧,划线的片子,还不如黑片耐用吧

请教,划线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TLC QLC 短命,肯定容易坏,其实很多16年前的固态都比现在的新款耐用

是的但是那种价格也很高,现在都是降低成本只能考虑TLC

网友(2022-08-10):
这种划线颗粒出了问题,修复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