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93电阻求助LA-J091P

楼主(2022-06-03):
现在故障现象是不同电。2个电阻腐蚀。其中一个在线测0.5欧姆,另一个无穷大

网友A:
我在线测下来靠近PQ8的是220K,另一个是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线测下来靠近PQ8的是220K,另一个是0欧。

谢谢,我先把隔离保护给跳过。先用着了。这个机器还没有CMOS电池。每次开机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