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 TPN-Q211 15-DC 1060TX主板为DAG3DDMB8C0摔伤复原

楼主(2022-06-03):
收到一台暗影精灵4   机器型号TPN-Q211   15-DC 1060TX,机器主板板号为DAG3DDMB8C0。机主描述故障原因是摔落导致不开机,初步测试按键开机无反应确实不开机。   下班后加班开工,因为没有任何图纸和点位,只能参考一些芯片资料去跑电路,加适配器,发现无公共点电压,一看充电芯片是BQ24780,查工作条件,发现其6脚电压才1.4V明显不对拆掉6脚上的串联分压电路电阻,找个芯片为24780的芯片料板把6脚上的2个分压电阻搬过来,加电好了,公共点有19V了,可是不触发,测量主板适配器电源接口功率识别信号只有0.4V,应该是电压值不对,不管了装电池试试能不能先充电,惊喜:充电正常,试充半小时让电池能够满足主板触发工作所需的电量。   装上电池,整板只有5.0V的待机电压。按下开机键,瞬间有3.3V待机电压出来,但是也只是昙花一现。先看3.3V供电芯片是否正常:芯片丝印L8  型号RT6258B,查芯片手册,将其11脚LOD3输出的3.2V基准电压直接加到其6脚作为开启信号,此时有稳定的3.3V待机电压输出说明3.3V供电芯片是好的,接下来就去查EC是否正常了。       此板子EC用的是IT8987,网上说此芯片是带程序的(尤其是网上卖此机型芯片的都说是有程序的,声称卖的是刷好程序的EC芯片,纯属忽悠,经过本人验证是不带程序的,后面说明),找一个HP早期的暗影精灵G35的图纸(暗影精灵2版号AG35DMBAD0 ),EC是一样的,可以参考脚位功能,测量其待机条件:供电、休眠、AC识别、EC复位均正常。   按下开机按键,EC的107脚收到NBSWON1#开机信号,随后EC产生给南桥的复位信号RSMRST#、开机信号DNBSWON#以及EC电源好信号EC_PWROK,可是  EC产生给南桥的开机信号DNBSWON#出来就瞬间掉了。到此为止维修暂时停顿中断。   观察此时整机状态,用示波器打波形重新来过一遍,发现接通电池供电瞬间 BIOS的2、5、6脚均有波形出现,相当于EC通过BIOS 读取程序配置自身管脚功能定义,也就说明此EC是不带程序的。此时主板是有3.3V待机电压而没有5V,EC程序配置结束自动关闭3.3V待机电压同时开启5.0V待机供电。当按下开机键EC接受触发开关信号后,给南桥的复位信号立即从0跳为3.2V,但是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从0跳为3.2V,瞬间又掉为0V不起来了,过一会3.3V和5v同时消失,然后自动再次触发,周而复始的这样子。测量所有二级电压不短路,各大电感也不短路。会不会是BIOS原因呢?先刷一个试试,还是老样子。    考虑到是摔坏的机器,是不是桥损伤了?手边正好有完好的全新桥SR40B,又没有点位图,实在是懒得去跑信号测量桥待机条件,直接上BGA干桥简单,,结果偷懒是不行滴,涛声依旧,无解,只能老老实实的去测量这个8代桥的待机条件, 竟然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都是好的,再测还是好的,无解了,只好再次使用我的示波器去探求原因。  打到 桥供电芯片apw8713 (是PCH供电,1.05V的)时,发现输出电压波形不稳定,间歇性输出。哈哈,有点原形毕露了,拆个APW8713芯片直接换掉,再测波形完美稳定 。再次按下开机键出发了电流起来了,心里惊喜终于好了!然而还是不亮,继续测电压发现显存无供电,从显卡板上找到一个一样的UP1666Q芯片换掉,再加电测试。终于见到光了,屏幕亮了,装硬盘进系统测试一天稳如太行山。安心收工。良心话这种无图纸点位、电路板也没有任何标识的板子真不愿意修,修的伤眼、伤神!   补充,此机器可以将适配器19V供电串接一个100K的电阻作为功率识别信号就可以触发同时给池充电。

网友:
感谢分享,写的很详细,楼主高手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思路清晰,,实属牛逼。。我自己都是自学,修笔记本主板都是上迅维查查资料,。修得好慢。。。

网友A:
为啥我修这款机器那么多就没发现过UP1666Q坏的,难道都地域环境有关系?

网友:
坏的好多啊 修好真不容易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是位大神级别的维修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修这款机器那么多就没发现过UP1666Q坏的,难道都地域环境有关系?

显卡上也有,我换了10个了

网友:
对于这种无图无点位、主板也无任何标识的机器,只是想着遇到了就把自己的维修经历和同行们分享一下,免得以后在遇到类似的故障有所参考,共勉吧,维修不易!

网友:
顺带发2个这机器的好BIOS,

网友:
这个板子  我在厂里的时候 修过  不太好修   楼主  牛B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是不好修,楼主 的水平属实牛X

网友B(2022-09-18):
你的图纸发一下呢,兄台,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2022-12-22):
充电芯片串联分压电阻坏了,桥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那来的图纸

网友(2023-11-17):
这机器修的最多的是ec挂

网友:
谢谢分享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发一下呢,兄台,需要研究一下

DAG3DDMB8C0 图纸来了

网友:
DAG3DDMB8C0  DAG3KBMBCD0  DAG35AMB8E0 DAG37AMB8D0

DAG3KBMBCD0.cad

DAG35AMB8E0 HP 15-ax240tx 点位.bdv

DAG37AMB8D0.bdv

DAR18DMB6D0 .brd

HP G4 DAR18DMB6D0 .pdf

网友:
Q211 DAG3DCMBCC0 点位

DAG3DCMBCC0 .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