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主板的场效应管MDD1501W用哪个代换

楼主(2022-06-03):
没有找到MDD1501W
只有MDD1501和MDD1501HR不知这两是否可代换。

网友A:
找别的主板,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别的主板,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就行了。

其它板块处理掉了。

网友:
我代换一般只按照沟道区分,不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