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Type c笔记本接口,如何完美的拆下和安装上去?

楼主(2022-06-03):
华为Type c
笔记本
接口,如何完美的拆下和安装上去?
笔记本

网友:
这种口也不是很难,只要拆下时不要碰到其他元件一般没问题,我一般都是装上前先清理接地孔,然后焊盘均匀镀上低温锡,直接吹上

网友:
从底部吹,温度低点,吹久点。或者直接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