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2-06-03):
        主板型号:华硕H110M-F  REV:1.00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

维修过程:拿到手上时是不亮机,一顿操作以为只是接触不良,弄亮机了。结果一会儿就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但是还是会掉电。报价留机。
       大家都知道不定时掉电是非常难修的。弯路走了一大堆,我就不说了,大改就是刷刷BIOS,三极管拆了一些。三板斧耍一耍。结果故障不但没有解决还不触发了。一开始供电肯定都是正常的,不然也不会亮机。现在不触发了测试发现没有桥待机供电。

芯片丝印为AMCH。还好有图纸查询型号为NB671LBGQ-Z。测试芯片条件全部正常。没有料板,某宝淘了2个10元。心里忐忑因为总是买到坏芯片。结果安装上就好了,故障排除。

网友A:
最后是PCH没供电导致不定时掉电吗

网友:
还好排除了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我试试这块能修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PCH没供电导致不定时掉电吗

桥供电时有时没有,导致不定时掉电。没有桥供电直接不开机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通病,这个地方容易氧化,

网友:
6666经验值得信赖

网友:
这是运气好呢还是楼主细致呢?这些个芯片真是让人蛋疼

网友:
无图纸无真像

网友:
我有个-K的不定时重启,CPU供电芯片附近手一摸就掉电,后面想了下手有电阻,把那附近的灰清了下就没见掉电了,捡

网友:
早点铺的电脑吧,风扇像下了油锅,全是油污

网友B:
如果抓波估计就早发现是桥供电了

网友:
这是出问题后发现 1.05V 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抓波估计就早发现是桥供电了

哪里来的示波器,示波器太贵了不是所有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来的示波器,示波器太贵了不是所有人都有

不会吧,400块收一个二手60m的,搞掉电还是够用了

网友:
分享一下局部图纸啥的,帖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
学习了,虽然掉电有很多原因。上次碰到是个PG的三极管问题引起的。

网友:
维修要仔细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