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011通病

楼主(2022-06-03):
以前遇到过一台没在意,今天有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QB6直接掉了,换了个超级烫,直接弄坨锡,BQ5又好烫,那就用两坨。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两个管干嘛用的。现在充电什么都正常

网友:
牛逼,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谢谢 楼主了!~正好坏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大哥很牛啊

网友:
这样也行?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样也行!这个是什么电路

网友:
发热严重应该先看负载短路与否,看看G级电压是否正常,看看mos是否工作在完全导通状态

网友A:
看图上UB7应该是个充电管理芯片,这两个管子应该是隔离管!直连电疗给针吃得消?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触摸板无效的。这个板
没图,修起来费劲。

网友:
牛逼人物下次也直连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UB7应该是个充电管理芯片,这两个管子应该是隔离管!直连电疗给针吃得消?

没有图纸,目前遇到三台都是这样弄的,用着没事

网友:
图纸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目前遇到三台都是这样弄的,用着没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QB6直接短路的,但是电源没有升压,我更换管子试试

网友(2022-07-15):
这个图纸能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
有图纸贡献一下,让大家都方便方便

网友C:
这主板公共电压是多少?谁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公共电压是多少?谁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没注意,一般都是12V以下

网友:
楼主,图纸发一下!谢谢

网友:
也遇到了,没有公共点电压,QB6直连OK,充电也正常。

网友:
发热肯定是后级有问题导致电流过大,一坨锡上去直接把后级故障点打穿了所以不发热

网友:
碰到几个了 就说是通病 这个是干嘛的 这样搞有后遗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