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显卡提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

楼主(2022-06-04):
显卡型号是c2083p rev.1.00,显卡是从外地寄过来的,可能有撞过,如果只接8针的电源线有显示,但屏幕显示要接显卡电源线,
如果两个都接上的话,不开机,不过电源会响一下下,两个检测脚阻抗不一样,其中一个连到了3V3_AUX,有一线路是到金手指的,
显卡没有接上主板上测量,感觉2.8阻抗应该是不对的。希望大神出手相助。

华硕ASUS_C2083P_1.00点位图.fz

网友A:
低阻值的那路有短路,查查什么东西短路了拆掉补上就行

网友B:
不会另一路有短路吧,还想请教楼主,这个显卡不把金手指插电脑主板上也能显示,不是少时钟吗?

网友C:
这不显卡缺了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另一路有短路吧,还想请教楼主,这个显卡不把金手指插电脑主板上也能显示,不是少时钟吗?

那也可以的话我也想多来几块这样的显卡,当然是有接上主权才显啊老兄,只是量阻抗时,没有接到主板上而已,不好量。也没有去量电压3.3_AU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显卡缺了电压吗

接8针显卡供电线的话,屏幕提示要接显卡供电线,如果8针和6针都接上的话,不开机,但电源在按开关那一下会有一个小小的声响。短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阻值的那路有短路,查查什么东西短路了拆掉补上就行

你说 2.8那个吗?正常不是应该就0.几吗?2.8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牛,有图纸修显卡轻松多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一个AN3221的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
第一3221有断线,也就是电流检测芯片,第二,12v的辅助供电的同路上,缺失分压电阻,某个芯片检测到电流过大或者电压过高,开启保护。第三,你的电源带不动这卡。

网友: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没有点位图和图纸  只有参考的。 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