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没有BAT-V信号

楼主(2022-06-04):
开机电压加到1.多就掉电重启,反复这样!有人知道该怎么维修吗?测量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测量隔离保护电路BAT-V信号无电压!

网友:
测量PQ31  123引脚无电压,以及PQ34  678均无电压,电源芯片已经换过和PQ34 MOS管也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刷了个bios没有掉那么快了,但还是掉,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又掉的快了,我先测量一下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估计要么是ec原因要么是南桥!

网友:
测量EC  NBSWON#有高低高跳变(正常),DNBSWON#也有高低高跳变(正常),RSMRST#按开关键有3.3伏电压(正常),ACIN信号只有2.5伏左右有点偏低不太正常,正常的应该是3.3伏,继续查……到此可以判定EC芯片正常,桥正常

网友:
测量第2脚有4伏左右电压,不太正常,ACIN信号是由电源芯片转换过来的由PR43和PR153分压得到的,测量PR153正常,测量PR43不正常电阻档阻值偏低只有47.9k,按照图纸上正常应该是82.5k左右,先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拆掉了阻值又变正常了,难道附近零件有坏的把它拉低了或者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A:
没有装电池是不会给电池充电的。pq31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吧

网友:
难道三板斧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电池是不会给电池充电的。pq31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吧

哦,知道了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开店吗?每天都发这么多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开店吗?每天都发这么多求助

自己开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