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2400 E408 编程器清零数据主板背面M95080-R SO8

楼主(2022-06-04):
MG2400 E408 编程器清零数据主板背面M95080-R SO8

MG2400 E408 主板背面M95080-R SO8.bin

网友:
之前一直找。感谢分享

网友:
没有下载刷了测试的吗

网友A(2022-09-01):
不知道,我正准备下载,我来当小白鼠。不过我下回来只有1k 不敢当小白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正准备下载,我来当小白鼠。不过我下回来只有1k 不敢当小白鼠了。

数据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是直接备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据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是直接备份的

刷了这个固件版本以后墨盒型号变成了345 346,刷回去又回到了姐放前。不知道哪个步骤没有操作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这个固件版本以后墨盒型号变成了345 346,刷回去又回到了姐放前。不知道哪个步骤没有操作对。

这个固件就是mg2400主板的 墨盒型号845  846怎么可能识别其他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就是mg2400主板的 墨盒型号845  846怎么可能识别其他型号呢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另外又提了一份MG2580的也是识别345 346 ,见鬼了我。固件应该没问题可能看是哪里没搞对。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22-11-18):
用MINI PRO 的编程器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