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喷头清洗能不能用牙刷刷?

楼主(2022-06-04):
印出来的效果如图1,用清洗剂泡过、用酒精泡过、用水也泡过,喷头进墨口用清洗过也注过,效果还是这样,黄色注的时候感觉出墨不畅,但是喷头拆开过(白色陶瓷跟底座分开过)看上去也没问题,感觉喷头正面看上去有东西附着,不用牙刷之类的东西感觉除不掉,用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把喷头刷坏,不知道有前辈尝试过没?

网友A:
用棉签沾一点酒精或者洗板水擦拭

网友:
以前我是用热水泡喷头。

网友B:
这个喷头基废掉了。

网友:
用棉花擦一擦

网友:
用软毛刷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棉签沾一点酒精或者洗板水擦拭

沾酒精试过,擦不掉,主要是彩色喷头相邻颜色之间有凹槽,感觉凹槽里面有东西,棉签擦不到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喷头基废掉了。

准备用牙刷刷了,反正最差能当个黑白的用

网友:
反正用各种办法清洗的都有

网友(2022-08-03):
用热水泡个一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