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触发加电到1.5伏不显示!

楼主(2022-06-04):
按开关键风扇转了几秒又不转了然后电流没掉为0过了几秒又自动加电到1.5安不动了,风扇也转了就是屏幕不显示!测量发现显卡贴片330钽电容只为十几欧,这正常吗?

网友:
显卡核心对地阻值十几欧是正常的。

网友:
到迅维系统学习下

网友:
测量cpu电感对地值电压不稳定,自动乱跳,可能是cpu附近mos管有短路导致

网友:
早就学过了

网友A:
楼主写错了吧,1.5A才对

网友:
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错了吧,1.5A才对

没写错,你看错了

网友:
这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ok重新植球好了,开始上BGA

网友:
难道已翻车

网友:
我去,南桥挂掉了,看来掉电原因还是出在南桥身上,看来我猜的没错,只是刚才没有完全短路,现在南桥对地阻值一个电容只有22欧了,继续干南桥!看来还是三板斧稳啊。

网友:
南桥已植球好

网友:
故障在此!

网友:
怪不得掉电,焊盘掉这么多点……

网友:
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弄掉的

网友:
南桥拆掉阻值就正常了,板子就当料板吧!桥和显卡拿掉,此贴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