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开机报错 不充电 已解决 通病

楼主(2022-06-04):
开机报错,不充电 第一张是报错的提示

网友:
刷IO  的 BIOS

网友A:
帅哥刷 IO 的工具发个连接不 哪里买的

网友:
我有联想Ukey

网友:
这种情况换EC后会出现,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哥刷 IO 的工具发个连接不 哪里买的

乌克兰买的,现在买不到了,那边你懂的

网友:
红色的那块板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B:
红色那个我也想拥有一块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没看到啊

网友:
这个工具高级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刷写EC程序

网友:
Io什么型号?

网友:
联想现在批量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D:
没有联想确实好多机器少修

网友E:
你这编程器好高级

网友:
是刷 IO 的程序吗

网友:
EC里面的程式不一样

网友F:
先锋家电维修
你好刷 IO 的工具发个连接不

网友:
这个问题能不能通过在系统里升级BIOS的方法解决,联想的BIOS好多同时升级ECBIOS

网友:
这编程器可以,不至于像以前那样飞线

网友:
即使换了ec报错也不用那么麻烦的,有dos可以打命令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联想确实好多机器少修

市场基数大,像松下 LG NEC 修的就很少

网友:
的确 我修过 买的剪板的EC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吧ec清空就可以了,bios会自动刷进入

网友G:
这个装备不错哦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装备不错哦哪里搞的

乌克兰买来的

网友:
这么高级的,都不用拆芯片

网友H:
这个刷写EC的工具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刷IO的工具是什么型号。能刷很多种吗

网友:
ec的问题,换了EC就会报错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B:
红色那个我也想拥有一块

加我微信15505650553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装备不错哦哪里搞的

国外买的,想买加我微信15505650553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编程器好高级

是的,国外买的,想买加我微信15505650553

网友:
EC程序吗

网友I:
这个报错上次卖芯片的给了我一个软件,但是玩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锋家电维修
你好刷 IO 的工具发个连接不

加我v15505650553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报错上次卖芯片的给了我一个软件,但是玩不转

这个我会弄,简单的,想买了可以加我v15505650553

网友:
提示BIOS问题,当然先从BIOS入手,只不过这个BIOS不好写。LZ的设备一流,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那个我也想拥有一块

加我v15505650553,现在可以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哥刷 IO 的工具发个连接不 哪里买的

现在可以订到货了,想买加我155056505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没看到啊

现在可以订到货了,想买加我15505650553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刷写EC的工具哪里可以买到??

现在可以订到货了,想买加我1550565055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锋家电维修
你好刷 IO 的工具发个连接不

现在可以订到货了,想买加我15505650553

网友:
这个报错应该更换全新EC导致的

网友(2022-11-20):
那麽多排线,会不会插错烧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