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翻车的15年1466不开机

楼主(2022-06-04):
型号  15年A1466板号  820-00165-A
故障  不开机

纯文字看着可能有点累

经过   前几天接了同行一台苹果A1466,本来发过来是换CD壳的,收到后可以正常开机,就扔一边订外壳了,外壳到了以后开始更换,更换完也可以开机进系统,客户说顺便把系统重装一下,关机插U盘准备装系统,发现按开关没反应了,拆开电脑检查无问题,再开机还是打不开,拆出主板检测,发现第一次开机风扇转一下立马停了,再按一下开关就能正常启动。反复测试确定故障是第一次开机有反应风扇也会转但是立马掉电,第二次开机就能正常启动。主板没有明显进水维修痕迹,手上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换屏的,拆出主板对照,目测看不出什么故障,想着是不是BIOS程序问题,就对调了一下BIOS芯片。噩梦来了,主板再开机无任何反应了,第二次开机一样无反应,又把BIOS芯片换回来,一样开机无反应了。BIOS芯片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可以正常启动,应该是可以排除它的问题。

经过如上面所述,经反复检测,现在的情况是开机信号ONOFF信号正常送到EC,EC正常发出PWRBTN给PCH,PCH发出的S5 S4 S3 S0电压开机瞬间有反应,但是电压达不到3.3并且秒归零,S5430这几路测量阻值都在500左右也不短路,各大电感阻值也没问题,现在怀疑CPU出问题,或者哪路电压升压达不到。

求助坛友支招!!!

网友:
键盘有问题吗

网友:
外设可以排除 现在单板不开机

网友:
主板有个8脚的长方形芯片看看,这个芯片很容易坏型号好像是v08

网友:
楼主倒霉遇到*WF词语*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