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10-15ikb 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2-06-04):
联想V110-15ikb 笔记本不开机  加电无电流  拆掉PQ4301  电池能正常开机  电池耗完又不能开机    但PQ4301 这个MOS管丝印38   不知道具体型号  不知道如何替换 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有图纸

网友:
重点查保隔电路

网友:
pq4301 算坏   pu4301 是不是也要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有图纸

找到图纸了   我是小白  不是特别懂。

网友:
隔離電壓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纸了   我是小白  不是特别懂。

有图纸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网友C:
可能是个隔离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个隔离管坏了

好的  我拍一个换下来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好的 找图纸看了具体型号  淘了一个

网友:
看看图纸型号 干嘛的

网友:
把图纸发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基本可以确定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
部分电脑型号维修电源表供电会导致无公共点,必须适配器供电才能出公共点

网友:
一般就两种,找找试试

网友D:
那电源呢  能充电么

网友:
有图纸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网友:
应该有图纸

网友:
保护隔离查一下,不一定是管子坏了,还有可能是管子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找到图纸了可以截图上来看看  不然大家不知道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电源呢  能充电么

电池无电  不充电  强行给电池充电一下  插上适配器 黄灯闪烁  但充不进电

网友:
跑电路,看看是干嘛用的,不要盲目的修

网友:
有图纸的情况,你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看下是怎样的,在百度对比就行了,如果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知道具体型号了。

这个料板上不是有好多吗

网友:
板号是多少?看看有图纸没?

网友:
查图也可以反查

网友:
感谢大家 是隔离IC损坏 更换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