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红米K30 5G版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6-04):
接一台红米k30 不开机也不能充电的机子,开始想着这不是红米电池一年换一次的故障吗,更换k30至尊版电池开机闪了一下logo,随之息屏了。那就先查看下充电电路是否正常,接下充电器USB过来的5v正常,但是过了充电IC U5500出来的电压C5501只有4.6v,C5502没有电压,那问题找到了,充电ic坏了。

某宝下单充电芯片bq25970,今天收到后更换充电IC,风冷后装机测试可以充电了,大概5分钟后开机了,没有密码只能简单测试一下,后来发现只要接上指纹就会重启(好像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指纹座阻值正常,这种就看客人要不要换指纹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互相学习

网友B:
尾插电过充电IC正常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插电过充电IC正常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出来先是pmid 5v,后面是regn 4.7v左右,然后再到升压电容8v左右,最后到电池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