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G3800 打印黑色深浅不一

楼主(2022-06-04):
佳能G3800 连供的 用了三年了  累计打印量约2万张现在打印稿子 发现中间有规律的颜色深浅不一样

有一行特别明显 有虚影 颜色浅
自带的清洗功能试过 不管用
是不是要换喷头了?

网友A:
喷头划伤损伤了 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B:
深度清洗试试,不行换喷头吧,佳能喷头挺脆弱的,你都打印2W了,喷头算寿命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头划伤损伤了 更换就可以了

打印质量调高就没事,就是打印的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深度清洗试试,不行换喷头吧,佳能喷头挺脆弱的,你都打印2W了,喷头算寿命长的

标准打印就是一行颜色深,一行颜色浅,高质量打印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打印就是一行颜色深,一行颜色浅,高质量打印就正常

应该是喷头磨损了,高质量先用着吧,就是速度慢点,不行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打印就是一行颜色深,一行颜色浅,高质量打印就正常

比我这台G3800幸运多了,彩头打印效果没问题,就是重启开机不识别喷头

网友(2022-08-22):
深度清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