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ev1.0开机无显,空内存一长两短

楼主(2022-06-04):
现象是拔下内存一长两短,插上内存不响不显,看论坛上说是BIOS问题,用编程器刷了4601和4404号BIOS,开机都还那样,求如何维修?对回复的先表示感谢了。

补充内容 (2022-6-8 09:49):
已解决,答案在5楼。

补充内容 (2022-6-8 16:08):
刷了0601不支持单面内存,e3cpu,官网说要4104以上版本,后来看看0601不能直接升级4601,需要先刷3605,升级需刷两遍,刷完3605就可以刷4601了,可上单面条,支持e3了。

网友A:
用的是核显还是独立显卡?如果用核显的话试下独显是否能显示。找张PCI主板诊断卡,看看诊断卡跑什么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核显还是独立显卡?如果用核显的话试下独显是否能显示。找张PCI主板诊断卡,看看诊断卡跑什么代码。

感谢回复,集显换过几块CPU试都不行,独显也是一样,保证独显、集显在别的主板上都没问题。记得亮的时候看过BIOS,好像是0601的,原来就经常不亮,不亮时启动风扇一停一动循环,PC喇叭无报警

网友:
检查一下IO供电电路

网友:
刚才想起来原来的BIOS版本是0601,于是刷了试试,结果好了。莫名其妙。难道华硕的新BIOS对主板的支持不太好?顺便上传0601BIOS,希望对大家有用。

P8H61-M-LX-ASUS-0601.ROM